弱弱的问一下,球头要上螺丝胶吗

楼主(2011-04-27):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球头要上螺丝胶吗

网友A:
金属的舵机臂需要,拧在塑料上就不用了,螺丝胶会腐蚀塑料的

楼主:
呀,哪上螺丝胶的地方真多,

网友:
要上螺丝胶

网友:
如果是塑料旋翼头就不用

网友:
很重要滴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师

网友:
t等等...............你不要搞错了,只有带螺纹的地址才要上哦,你不要上到球头上去了.

网友:
这个位置不上胶超危险!

网友:
是啊必须的

网友:
一群傻冒,都说了塑料不用上,还必须的……囧囧囧囧囧囧囧

网友:
螺距胶是用在金属之间的。
如果是塑料舵臂,不用上螺纹胶。

网友:
很简单

球头没塑料的。也不管金属上塑料还是金属。
记住一点。只要是金属对金属就要上胶。
------------------------------------------------------------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舵机臂需要,拧在塑料上就不用了,螺丝胶会腐蚀塑料的

副翼上到平衡杆山时要上胶的。这个副翼是塑料还是特殊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