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2招,改进机头罩支撑柱&简易防炸坏主轴轴承的措施.

楼主(2011-04-27):
找个4MM横轴的薄垫圈放在主轴锁定环下面,这样炸机时候主轴弯曲变形力量不会直接传递到轴承,可以炸弯很多次. ...

找个4MM横轴的薄垫圈放在主轴锁定环下面,这样炸机时候主轴弯曲变形力量不会直接传递到轴承,可以炸弯很多次. ...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招,可以把它放在轴承座上面,但是这样如果断了轴承座就拿不出来了.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招,可以把它放在轴承座上面,但是这样如果断了轴承座就拿不出来了.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网友:
哈哈,先占楼在写,抢在中山哥前面啦

楼主:
同等中山哥现身

网友:
 终于赶到中山兄前头了

网友:
中山哥快快现身 帅呆 我的SE也这样弄得头罩固定柱 用的是尾管座里面的连接柱 但是短 正好两面边各贴着侧板来个垫片 侧板那是钢钢滴

楼主:
我的也是机身柱,只是颜色恶心了一点

网友:
千呼万唤死出来 中山哥还是嫩么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

网友:
什么机型?看着轴承座像是sport的,我前两天也刚刚改了头罩支撑柱的位置,我用小时候玩的四驱车的那种平衡杆,没有头的,就是一根长长的两端带螺纹的杆,我没铝柱了,还是用的四驱车垫高龙头的柱子,小时候玩迷你赛车,现在很多零件,能用就用吧

网友:
这个我很早就用,这样就可以增加固定柱的受力面积

网友:
中山哥来得晚了点

网友:
内容来玩了

网友:
找个4MM横轴的薄垫圈放在主轴锁定环下面,这样炸机时候主轴弯曲变形力量不会直接传递到轴承,可以炸弯很多次. ...

有用吗?

网友:
假如真的炸坏轴承,那这股外力应该来自轴的中心,而不是主轴锁定环,除非跟横轴垫圈保护中联一样,将垫圈套上主轴与轴承之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实际上是增加了主轴的保护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增加了主轴的保护面积

如果增加这个面积能保护主轴承的话,那直接把主轴固定环的大头朝下安装就行了呀?
(正确的装法应该是小头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