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炸鸡两次...更换冰人3MM碰到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1-04-27):
今天炸机两次 第一次大奖蹭到东西了 换了副浆...在蛙跳呢  结果有一人经过 喊我...还连续喊两次...又蹭到东西了,横轴弯了 ...

  想换上冰人的3MM外丝 结果发现长了...加上一个冰人配的垫子发现 拧紧后  浆夹又太紧(如图红线圈住的地方是冰人配的垫子)

我应该怎么装?

我买的冰人升级螺丝 为什么没有图片中的那个垫子?

有帖子也可以发出来 谢谢各位大神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难道要把 黄色圈住的垫片 放在中联胶圈那个位置?或者去掉黄色圈住的垫片,用红色圈住的垫子 放在中联胶圈的位置?

网友A:
有了黄圈里的垫片能不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黄圈里的垫片能不紧嘛···
再加一个红圈里的垫片 才会紧 如果不加红圈里的垫片 就会很松

网友:
我是自己找个薄点的垫片装上,刚刚好啊,螺母拧到头,大桨松紧度也正合适

网友:
纠正下,是大桨夹,夹字少打了

网友:
垫的那张纸上有图。桨夹里怎么放轴承垫片放那里都有画。
还有侧板螺丝的铝垫圈要单独买的啊。好像20左右一包

楼主:
说明书确实有说怎么装,可那是内丝,外丝长了。

网友:
那个铝圈,有不同厚度规格的,会用锉刀的就挫掉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