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X650成功,但有不解之处,寻求指点

楼主(2011-04-27):
装机和简单调试都很顺利,刚去楼下车库,首飞成功。但有如下疑问寻求答 案:
    1、悬停时转向迟钝,特别是顺时针转向,几乎没反应,要同时给油送油才会有轻微的转向动作,逆时针还可以,但是也发现摇杆回中以后继续逆时针旋转;
    2、电机启动以后,总会不时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象有点电机轴卡着的感觉,但是有手旋转检测,没有发现异样。
    希望知道答 案的模友指点一二。

网友A:
正常的、四轴转向本来就反应慢些、电机响声也是正常的、电调引起的、不用担心、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四轴转向本来就反应慢些、电机响声也是正常的、电调引起的、不用担心、飞吧

慢一些也可以忍受,但是顺时针几乎转不动,摇杆到底 机身没反应啊,要同时抖抖油门才会有点感觉,一点点而已

网友:
检查下4个电机是否都垂直机身杆的平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慢一些也可以忍受,但是顺时针几乎转不动,摇杆到底 机身没反应啊,要同时抖抖油门才会有点感觉,一点点而已

这个估计要检查下遥控器是不是杆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要检查下遥控器是不是杆量太小了

杆量是正常的。

网友:
遥控器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和简单调试都很顺利,刚去楼下车库,首飞成功。但有如下疑问寻求答 案:
    1、悬停时转向迟钝,特别是顺时针转向,几乎没反应,要同时给油送油才会有轻微的转向动作,逆时针还可以,但是也发现摇杆回中以后继 ...

左右旋转不一致一般是由于4个电机安装不垂直(或者說有些电机倾斜了一定的角度)引起的。先检查下机械结构的安装。

网友:
前来围观万元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牛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