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电机问题~三相

楼主(2011-04-27):
我有一个180W三相
电机
改单相~~~我用万用表监测 相电阻~~怎么180W电机 相电阻有42欧姆~~~有点不懂了~~相电阻怎么那么大~~~~~那位说说~~~谢谢

网友A:
我用过 1200 w 的 相电阻 好像是 75 Ω,
三相可以改单相吗 ,
不如用个变频器

网友B:
改是能改,改了功率要下降不少

网友C:
用变频器好

网友D:
还是用变频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