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能跑MACH3吗?

楼主(2011-04-27):
win7能跑MACH3吗?喜欢上WIN7了,不想用叉P系统,问下朋友们,WIN7兼容MACH3吗。可以装上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没有试过、

网友:
我也不知道,同问

网友:
软件能跑,没联机测试.

网友:
能装。  不过驱动部分就不知道了。我也没联机用过。

网友(2011-06-26):
我也试试,看看稳定性如何!

网友:
都能用,我就用win7

网友:
win7 x86 下可以跑 mach3 3.04及以上版本
win7 x64 没戏,主要是 mach3 的驱动不支付64位

网友A:
X64一样用 MACH3的驱动在64位WIN7下兼容运行 任务管理器里显示MACH.EXE*32 或者类似进程名

或者开个虚拟机吧 只要你配置足够 开个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最新版的才行,装的时候也要注驱动的安装要不然就用不了。3.041版以上可以在WIN7上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4一样用 MACH3的驱动在64位WIN7下兼容运行 任务管理器里显示MACH.EXE*32 或者类似进程名

或者开个虚拟机吧 只要你配置足够 开个虚拟机

win x64你试过没有?mach3.exe  只不过是它的主程序,这个可以运行,但32位驱动是没法在64位系统下兼容运行的,且不说DDK的区别,还得弄M$的驱动签名,了解?

网友(2012-03-30):
现在是又想玩BF3,又想跑MACH,64位系统难道就是一个鱼肉跟熊掌没法兼得的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今天是你注册一周年哦 发几个萝卜给大家吧 哈哈

网友(2013-04-07):
不行  装上运行不了

网友:
可以的。
就是装好程序后,驱动要手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