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无副翼螺距工具█████

楼主(2011-04-27):
童鞋们看图吧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旋转

网友:
强帖,前排占位…

网友:
能不能行?

网友A:
我從來不用輔助工具耶~

只要把螺距尺與主軸呈90度就完成了

网友B:
楼主冈本OK 0.01小心有辐射,慎入!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调机惯了,随便找个地方都能调螺距,我新装的无副翼只要螺距尺对着刹车盘一样可以调到没双桨,昨天试飞,一点双桨都没有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而且 不精确
还是RCLoger出的这个给无副翼最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27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從來不用輔助工具耶~

只要把螺距尺與主軸呈90度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冈本OK 0.01小心有辐射,慎入!

这个是0.03,去年这个时候买的

网友:
我是买两把螺距尺就行了吧,一边一把,螺距尺设定0度,平行两把螺距尺!

网友:
什么也不用,把飞机放平,再找个水平参照就行了。

网友:
方法不错,但是那个桨夹固定和水平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