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轴径电机,杂装钻夹头啊~~~~

楼主(2011-04-27):
如题,想用电机搞个电钻用,些钻夹头还连接直径都是B16  B10的  不知道B16到底是多大锥孔 反正看中可以夹3-13MM的钻头这点,也需要这个加工范围   大家有没什么解决方案啊

给8MM轴径的电机 装B16的钻夹头

网友:
百度百度

网友:
8MM轴上攻丝加个套,再把套车成b16的锥度不就行了

网友:
八毫米的轴不适合B16,轴细了。B10还差不多

网友:
攻丝你攻的动吗,硬啊。。。。车个套一边是锥形与B10相配、一边紧配合装电机轴上,上个螺丝顶住加工注意同心度

楼主:
各位说了这么多  打算去车个套了  但B16的外形尺寸是多大啊   有谁能给个图啊

网友:
我昨天刚把我的240电机拿去加工上了个钻卡头 你要的B16尺寸我这里有, 可以加我QQ:946653387 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说了这么多  打算去车个套了  但B16的外形尺寸是多大啊   有谁能给个图啊

B16最大端为15.733,最小端不详,但不会小于10,所以如果你轴是8的话是无法只是简单加工轴就能使用B16的夹头的,(做套另说)
B10最大端为10.094,最小端不详,也估计不出来 ,所以我就不瞎说了。自己上网找找资料吧。呵呵
B6最大端为6.35,完全可以在8MM轴上加工出B6的锥度,但夹头范围不附合你的要求。

网友A:
我原来也打算车个接杆的,画好图去加工店一问,100块,爱做不做。不甘心,于是作罢。回来后买了两个螺纹接孔的钻夹头(12块一个)。又买了一根3/8,24牙的螺栓,然后把头锯掉。两个钻夹头一对拧,把其中一个钻夹头咬在电机轴上,大功告成。

效果比预想的好得多,前端一点都不跳,指甲扣在光面上一点都感觉不到跳动。于是就拿它当电磨使了,钻锯磨全靠它。缺点就是脑袋伸得太长,不好使劲。

纯粹为省钱凑合,使用时后方可能出现连接松脱,如一出事。做个临时凑合方案。

网友B:
转速扭矩都不问,只当合适。你可以找人车个套,为保证同心度,可以这样车:先量出锥度小头直径X,然后车30mm长直径X的圆棒,紧接着车锥部,反复试好钻夹头没问题后,锥度后面适当留点长度切断,再掉头夹30mm长的圆棒,后面车出合适的内孔即可(可紧配合,可径向拧螺丝,可穿2.5-3mm的销子固定。)

网友:
最后锯掉30mm圆棒,套上钻夹头便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扭矩都不问,只当合适。你可以找人车个套,为保证同心度,可以这样车:先量出锥度小头直径X,然后车30mm长直径X的圆棒,紧接着车锥部,反复试好钻夹头没问题后,锥度后面适当留点长度切断,再掉头夹30mm长的圆棒 ...

你说得很详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车了30MM的圆棒,后来又把30MM的圆棒车掉了,那锥度孔在哪呢?
“然后车30mm长直径X的圆棒,紧接着车锥部,反复试好钻夹头没问题后。。。”钻夹头是盲孔的,怎么能装在30MM上长棒子上?
请画个示意图,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我以为你的钻夹头是通孔的,如果是盲孔的同心度比较难保证,可将钻夹头外圈拆下试试,锥度头车好后可将钻夹头壳体套上去,然后掉过头夹钻夹头壳体再车后面的孔,拆外圈方法坛里有帖子介绍,你可搜索一下。以上仅供你参考,望其它坛友再出点高招,这点困难总能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打算车个接杆的,画好图去加工店一问,100块,爱做不做。不甘心,于是作罢。回来后买了两个螺纹接孔的钻夹头(12块一个)。又买了一根3/8,24牙的螺栓,然后把头锯掉。两个钻夹头一对拧,把其中一个钻夹头咬 ...

有图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没有?

这个用不着图吧?两个螺纹接口钻夹头中间用一个锯断的螺栓拧在在一起,很简单的一件事。你把两个钻夹头背靠背的放在一起就基本知道什么样子了。

这么干的好处是,不管你是10毫米的电机轴,还是8毫米的、还是6.35毫米的,我这一个统统对付,就当万能刚性连轴器使了。

缺点是得经常紧紧,高速和危险操作时不要用。

我用的2个10mm钻夹头,中间的螺栓杆长度大约为4厘米多一点,正好在拧紧时两个夹头的屁股贴上。另外需要找合规格的螺栓。我用的夹头是英制密纹螺纹(夹头上都标着呢),跑了好多店才找到,而且价格很贵,要了我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