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4通道滑翔机,新手求助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28):
刚入手了4通的滑翔机,好像是蓝宇的。购买地址如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79751533(不是打广告,真心需要求助)。按说明书安装好后有几个问题想咨询各位老鸟。第一:按说明书上介绍,我的飞机遥控是左手油门,那么按照它的说明就该是往做移动副翼柄时,飞机左翅膀副翼应该向上翘起,右翅膀副翼应该向下翘,但我的正好相反;第二:我移动方向舵柄往右时,飞机的垂直尾翼摆动明显,但往左移动时,摆动却不明显。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请不吝赐教!
另:想先用模拟器练练手,请问用什么模拟器好,给推荐一下,另外,我买的这种USB的加密狗什么地方有卖的??也请一并推荐!谢谢了!

网友:
滑翔机,没玩过

网友:
第一,副翼动作参考模拟器,只要不是左右同时上同时下就好办,把副翼通道设个反向。
第二,可能是垂尾舵角没装好,拍个照片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