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M3螺丝孔,铁的。最好是用多少MM的钻头先打孔的

楼主(2011-04-28):
3MM是最常用的,如果需要做细牙的螺丝口,一般我们业余玩,要用多大的钻头钻孔再用丝锥做呢? 因为我想买些工具,

网友:
2.5的钻头打孔~M3丝锥过丝~

网友:
可以直接告诉你。不过这些小问题最好自己先baidu 一下的好。自己找到的。记忆才深刻。就像老师说的,读书要大声的朗读出来。

2.5

网友:
有一个通用的计算方法,底孔=标称值-螺距,如M3*0.35的细牙螺纹的底孔为2.65.

网友:
我用2.6

网友:
引用 楼主:
3MM是最常用的,如果需要做细牙的螺丝口,一般我们业余玩,要用多大的钻头钻孔再用丝锥做呢? 因为我想买些工具,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

网友A:
2.5都足够了.2.6有点松. 2.5的底孔 功牙都很轻松.

网友B:
真不知道都是怎么DIY的,没有一点机械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都足够了.2.6有点松. 2.5的底孔 功牙都很轻松.

2.5底孔行吗?

网友:
铸铁,普通钢铁,不锈钢,铝,铸铝,紫铜和黄铜等不同材质均有不同的攻丝成形特性,表中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都是怎么DIY的,没有一点机械基础

男人生下来就会打洞,没听说过会钻孔的
不都是后天慢慢学的么

网友:
和工件厚度也有关系滴 厚大薄小

网友:
底孔2.7,你的台钻有多少偏差,减去偏差是你要买的钻头

网友:
王八排队——————————大盖齐

网友:
慢慢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行.材料50号钢 厚15 轻松功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