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刚入手4通道滑翔机,新手求助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28):
刚入手了4通的
滑翔机
,好像是蓝宇的。购买地址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79751533
(不是打广告,真心需要求助)。按说明书安装好后有几个问题想咨询各位老鸟。第一:按说明书上介绍,我的飞机遥控是左手油门,那么按照它的说明就该是往做移动副翼柄时,飞机左翅膀副翼应该向上翘起,右翅膀副翼应该向下翘,但我的正好相反;第二:我移动方向舵柄往右时,飞机的垂直尾翼摆动明显,但往左移动时,摆动却不明显。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请不吝赐教!
另:想先用
模拟器
练练手,请问用什么模拟器好,给推荐一下,另外,我买的这种USB的加密狗什么地方有卖的??也请一并推荐!谢谢了!

网友A:
一:副翼反向了,这个在控上有可调项目。高级控是在菜单里改,普通控是面板上有个反向开关拨动一下就是了。
二:方向通道的左右行程量不一样,应该也能在控上找到调节。

网友B:
到论坛里多晃悠晃悠 就知道了

网友C:
新手别玩这个,秒炸的

网友D:
等楼主发炸机视频

网友E:
呵呵!!!加油我也是新手!!本来我也装备你这个的!!就是考虑不好飞。。所以换成747-塞斯纳!!!!加油!!!先练模拟器吧。。我也在练,。

楼主:
谢谢各位,就是还没有敢飞! 准备先飞模拟器

网友F:
下单翼。。这也叫滑翔机。。 摆家里当装饰吧先

网友G:
建议这个你还是先不要飞了,哈哈
搞个高翼台的飞机先飞吧

网友H:
滑翔?这玩意可以?实际中ME - 109的翼载荷可是很高的……

网友I:
ME109也叫滑翔机?
被商家忽悠了吧。而且还是有刷,下单翼,等着炸吧
新手应该选择上单翼
不过你可以先练一个月的模拟器,可以大大降低你首飞炸机的风险
模拟器选择G4吧,我觉得不错
另外,首飞建议你手抛起飞,手抛可以直接丢到合适的起飞高度
滑跑的话,没准刚离地,一偏,没反应过来,就洗白了

网友J:
谁告诉你说这是滑翔机的?
这个有刷电机镍氢动力,飞起来没劲。
下单翼飞机太过于灵活,新手(除非你有天赋)基本半圈就砸。
买敏定的塞斯纳练手吧。
这个留着,等飞好了塞斯纳在飞这个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