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做过数控钻床

楼主(2011-04-28):
请教各位高手,我需要在厚度为4mm左右的铁板上打孔,孔径在1.2-2.5之间,每块铁板上有数十个小孔,以前都是用胎具加工。效率太低,想自己做个数控钻床,谁有类似的资料?谢谢

网友:
做过雕刻机的都能做

网友A:
我做过在铜管上打孔的,用的是MACH3软件,雕刻机的结构,程序是加工策略里面的生成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Y轴当做旋转轴 ,因为要在管子不同的角度上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在铜管上打孔的,用的是MACH3软件,雕刻机的结构,程序是加工策略里面的生成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Y轴当做旋转轴 ,因为要在管子不同的角度上打

看来楼上是高手 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楼主:
正在研究阿乱的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上是高手 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啊,发个用户程序仅供参考,Y轴数值是角度
G0 G49 G40.1 G17
G80 G50 G90 G98
G21 (mm)
(***** MACH3用户程序 *****)
X0  Z-5
M888
Z28
M3  S3000
G00 G43 H1 Z3
G81 X9.5 Y0 Z-6 R0.5 F200
G91 X25 Y0 L5
  X-34.3 Y180
  X-28.2 Y-90
M5
G90 G00 Z30
X0  y0

M30

网友:
帮顶
谢谢6楼兄弟

楼主:
买了个现成的雕刻机,回来后再改,可能会少走弯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