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飞64涵道11V1300花牌的锂电够用么?卖模型的老板非说够用~

楼主(2011-04-28):
前几天入手架幻影2000~以前没飞过涵道~我朋友说让我买2200的锂电~买模型的老板说太大非让我买1300的~不知道够不够用~我朋友说上天2分钟之内就得回来~

网友A:
有点小,我用的70寒道是1800的可以飞8分钟

网友:
8分钟?  我70涵道2200电池飞只能3-4分钟  差距怎么这么大

网友:
如果全油飞 1300的电池估计1分半就要下来

网友:
我买的F117才64函道1500电池,2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我用的70寒道是1800的可以飞8分钟

lz 请报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请报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太神奇了

我的飞机是改装后的全重只有400G 半油门可以正常飞,原来全重是650G,只能飞一会全油门!电池是杂牌的!KV3500    2826

网友:
看飞机重量,看电机大小和kV值,不能一概而论的。一些早期的涵道机型用的是kV3900的64mm涵道,电流并不太大,同时飞机很轻,电池仓也小,设计就是使用1500mAH左右的小电池的。假如是kV4800的涵道,全油电流要40A以上的,那容量小的电池肯定报销了。

网友C:
我黑旋风KV4800配4S2600电池只能飞2-3分钟,不知楼上的涵道用的什么神奇电池能飞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黑旋风KV4800配4S2600电池只能飞2-3分钟,不知楼上的涵道用的什么神奇电池能飞8分钟

我的飞机是改装后的全重只有400G 半油门可以正常飞重量轻了很多

网友:
我的涵道机都是KV4000和KV4800 电池都是4S 2200  不管是3分之2油门还是全油 都是2分半就得下来  。。。。

网友:
T-45,黑旋风64涵道4800KV,3S2200mah电池,6分钟没问题,但不能全油门。全油门的话3分钟必须下来。

网友D:
又是新人玩函道 老板说得没错1300够了   电没飞完已经炸了

网友:
恩,是这个意思!

网友:
LZ麻烦把你买机子的连接发下!!

麻烦LZ发下买机子的连接!!!!!!!!

网友:
下一台飞机是T45   64涵道。。半油门-3/2油门  6分钟左右

看来要多买几块3S电池了。。。

网友:
涵道就是费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新人玩函道 老板说得没错1300够了   电没飞完已经炸了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