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雕刻机

楼主(2011-04-28):
前些天谢谢各位前辈指教.机子的尺寸巳搞定.准备用5mm的钢板行吗?电机用二手57型2A,问题是驱动板不知用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1mm的

网友:
不用1MM吧
0.3就够了

网友A:
 jtj,我的断掉的钻头取出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谢谢各位前辈指教.机子的尺寸巳搞定.准备用5mm的钢板行吗?电机用二手57型2A,问题是驱动板不知用什么?
想做就做,驱动板就用最便宜的好了

楼主:
1MM不行吧?力量不够!

楼主:
驱动板就用最便宜的哪里有?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挖坟,搜索,坛里都有

楼主:
9楼武汉哪里?可以向你学刁!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也是菜鸟 ,看看坛里的精华吧,那才口水哗哗的

网友:
支持直接diy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不行吧?力量不够!
他们说的是5MM太薄了,哈

楼主:
是薄了点用10mm的 今天开工了!

楼主:
10楼我是武昌徐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j,我的断掉的钻头取出来啦

大奶糖咋把钻头弄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背面本来不是要沉孔吗,我打沉孔,然后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