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60a左右侧飞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请教一下玩260的朋友,我的260用遥控器试了一下,左右侧飞行程不一样,右面的行程小,不知你们的飞机有没有这个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飞机飞行行程小还是遥控的操作杆行程小?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左右侧飞效果不一样,左边的明显右边的不明显,看一下主板上的舵机尺杆,当用遥控器打左侧飞时,主板上的尺杆行程挺大,而打右侧飞时,行程很小,能调吗?怎么调?谢谢!

网友:
左右飞就行不一样,一般都是顺时针飞,逆时针很别扭,没法解决,你这个可以调节下拉杆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左右侧飞效果不一样,左边的明显右边的不明显,看一下主板上的舵机尺杆,当用遥控器打左侧飞时,主板上的尺杆行程挺大,而打右侧飞时,行程很小,能调吗?怎么调?谢谢!
260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左右侧飞效果不一样,左边的明显右边的不明显,看一下主板上的舵机尺杆,当用遥控器打左侧飞时,主板上的尺杆行程挺大,而打右侧飞时,行程很小,能调吗?怎么调?谢谢!

这位模友,你的问题是因为遥杆回中后、舵机臂不在中立点,可能是你经常用微调调整、导致中立点偏移。这问题可以解决、不过要一点耐心,,先用遥控器找到舵机的中立点,这样舵机左右行程就一样了,然后再看飞机飞行的情况在调拉杆长短,拉杆怎么调要耐心观察姿态,比如向左倾就放长拉杆,要是向右倾就缩短拉杆,。注意是副翼的拉杆。。。

网友:
這是九鷹控設計的一個大缺 陷!亦是我不再多玩九鷹的其中一個原因!LZ應巳調過微調了。但這混帳的設計就是讓你調到盡頭就不能再動了!舉例說如調至極左,那當你打左舵時舵機是不動的,全部行程歸右邊用!這有別於其他廠的設計。218、220等尚可調節舵機臂,但210、260如調節球頭推桿長度仍未能到位就要用控的內部設置來調各個中立位了!

楼主:
260a前后,左右都是行程不一样,这是厂家设计的缺 陷,自己无法修复,悲哀啊,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模友,你的问题是因为遥杆回中后、舵机臂不在中立点,可能是你经常用微调调整、导致中立点偏移。这问题可以解决、不过要一点耐心,,先用遥控器找到舵机的中立点,这样舵机左右行程就一样了,然后再看飞机飞行 ...

用遥控器找舵机的中立点,是不是按三下遥控器后面的黑扭?如果是,舵机的行程还是不一样。尺杆上面都短,下面的都长,如何让上下行程一样,请介绍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舵机行程不一样,我的也是这样的哦,升降舵机也是行程不一样啊,前飞行程大

网友:
6楼正解,步骤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