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5撞毁后的修复

楼主(2011-04-28):
(图片)

楼主:
小A5撞毁后的修复问题

前几天在一个小池塘试小A5,受到干扰,高速撞到水泥岸边。速度过高,导致电机架脱胶,电机、架、轴、金属浆前移,金属浆把船尾扫了个大洞,浆卡到船体上,轴变形,船体有2处有裂缝。
使用废键盘的外壳修补后,如图,自己感觉强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撞船后,发现轴有些变形,用目测校正后,装船,用手转螺旋桨时有轻微杂音。上电启动时,声音比以前大了不少,并且发现高速转动时,螺旋桨会动,船体震动较大。
应该还是轴变形了,上电转的时候,轴发热。
请问高手:如果这样下水跑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浆会跑掉?轴会跑掉?船体开裂?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ws511FOACBfwyeyQ==.html

网友:
很定軸變形,把軸換掉吧。

楼主:
再补充一点,会不会是电机轴变形了呢?

网友:
低速和高速还好,就是中速有点抖,估计浆不平衡

网友:
最好你问问高丽萍。她应该能够给你非常彻底的解决。相信你也会印象深刻。

网友:
怎么转起来那个声音  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浆没问题的,换了新的碳塑浆,还是那样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