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凤凰加密狗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按照千红的帖子,自己做了个加密狗,试了下 ,能烧程序。但是不会校准时钟,插上后显示加密狗没有连接,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校准时钟,控是天7,  win7系统,烧录软件是PROGISP1.72。谢谢

网友:
用这个加密狗要打破解补丁的

网友:
烧熔丝了吗?这个不用校准时钟的吧?右下角两个是0,1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是一直提示没有连接加密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检测不到够狗的话,软件不会升级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郁闷

网友:
检查是否有虚焊,元件是否焊错,重烧一遍程序,是否有短路、断路现象,3.6V稳压管接对方向没有,把D-到+5V跨接的2.2K电阻改为1.5K试试,USB口提供的电流是否足够。

楼主:
程序我烧三遍了 都没问题  有个疑问 三极管的管脚千红的图上标注的顺序怎么跟9014实用手册上的不一样 ?

网友:
9014有两种管脚,一般常见的是ebc,很少见的是ecb。不过这个管脚接错是不影响电脑识别硬件的。你换成G3的固件先试试硬件是否有问题,如果能识别说明硬件OK。那么久是凤凰的固件有问题。若还是不能识别那就是硬件问题了。看看我N久前发的制作贴对比下你的硬件: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hlight=%2Bcry-devil

网友:
台机的话,插在电脑后面试试

楼主:
想一晚上都没想通 郁闷啊 USB插上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已经被禁止,但是同一个USB插口,插U盘就没问题,难道是我的加密狗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加密狗的问题。还是先确定究竟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原因。

楼主:
我重新做了一个,烧好程序后还是这个样子,又把板子上的元件都检查了一遍,元件都没问题
我把加密狗插到电脑上,不接音频线,测量稳压管两端电压,左边的稳压管两端电压2.7V ,右边电压为0,这样正常不?

网友:
试过烧G3固件没有?你的熔丝图发来看看

楼主:
能烧G3固件,但是机器没装G3,插上加密狗还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被禁止。

网友:
SUT1=1,楼上我传过图片了,你就没看?
按照我楼上说的检查排除故障即可。这玩意儿没这么难。

楼主:
晕 截图的时候点错了 实际我烧的时候是按SUT1=1烧的

网友:
装没装G3没关系,烧G3固件就是为了确认电脑是否能认出硬件,既然你烧了G3固件还是认不出硬件,说明问题还是出在硬件上。排除硬件故障后还不行就换台电脑试试。可以上个图看看你做的硬件有问题没。最好是正反面清晰图。要不就是再做一个,我提供你PCB图。

楼主:
这是我按千红的帖子中的电路图画的,我的加密狗也是这样做的 请帮我看下 D1旁边的黄线是跳线

网友:
电路没错。如果系统是VISTA不能保证正常。确认元件参数都是正确的且稳压管极性也是正确的吗?如果都OK那就是你的电脑或系统问题了。
下图是G3固件时系统认出的硬件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肯定不正常,和Vista也没有任何关系,发了那么多帖,为什么不把实物拍照放上来?理论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往往是实践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谁能知道你的焊接水平如何呢?呵呵

网友:
同意!让LZ放实物图,结果来了张原理图

楼主:
今天上班借单位相机拍的,请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照片上看没有任何问题,正确的,焊点间距较远,应该不存在短路问题。USB线到电脑插口处你接对了吗?
你是什么系统?插上该硬件时电脑是否能认出硬件但无法识别?如果是XP系统,试试多换几台电脑试试。
还不行就只烧G3固件先测试电脑能否识别硬件为RC USB  CONTROLLER?3.6V稳压管是否损坏?
以上都不行的话,只烧G3固件,确保3.6V稳压管没坏的情况下:
1.将两个68欧电阻改为47欧测试
2.将R3  2.2K电阻改为1.5K(一般改后都能认出硬件来了)

楼主:
谢谢,我把USB插上,量了下VCC和GND,起码这2个没问题,USB线的红线接VCC  白线接D-   绿线接D+  黑线接GND,插上后电脑能认出硬件,还自动安装驱动,但是就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设备运行不正常,已被WINDOWS禁止,设备管理器中提示 unknown device。机箱前后的USB插口我都试过了。
系统装的是WIN7 旗舰版 64位
呆会再去买3.6V的稳压管和电阻,我没买过47欧和1.5K的电阻 ,再换了试吧。

网友:
WIN7 旗舰版 64位,至少我没试过该系统,你有在XP上试过吗?有时候一个系统不认硬件,换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我的usb转串,在win7上就不能被识别,xp下可以

网友:
如果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不正确,请先检查USB连接线和二极管

楼主:
我把测量时电压为0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换了个新的 还是那样子, USB连线确定没问题。也按cry-devil
兄的意见把2.2K换1.5K,68欧换47欧 还是不行
下面是USB连线的照片,上图中4根线的顺序与下图中的一样。

网友:
你所测量的稳压管两端电压是正常的:D-有3V以上,D+仅有0.几V,认为是0V也是对的。所以现在可以确定你的硬件绝对没问题。固件只要你熔丝设置OK也没问题。
M8单片机出故障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排除其烧录正常但实际损坏的可能性。
试着在M8电源引脚外接5V电压试试,电脑USB口的电源断开,只接数据线,检查是否电脑USB口提供的电流电压不够。另外,劣质USB线也会因线损导致故障。
如果还不行,剩下的就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了。不要在你的64位系统上继续纠结了,换个XP试试。盖了这么多楼你就没说过在xp上的使用情况报告!找个XP不难吧?

楼主:
XP  ,WIN7(32位)都试过了,不行。
都是无法识别的SUB设备

网友:
按33楼思路再查一次,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我用的是WIN7 旗舰版 64位,有两个月了一直很正常。

网友:
我制作的加密狗在老的P4电脑上使用正常,拿到新的主板上也是无法识别。我将电路改了一下,去掉2个稳压二极管和2个68欧电阻,+5V到单片机供电端之间加一个3.3V的稳压集成块,使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变成3.3V。烧程序的时候,选择掉电检测电平为2.7V[BODLEVEL=1]。顺便贴一个我制作的加密狗,我将晶振旁边的2个15P电容去掉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 查看,发现加密狗的USB驱动标准是1.1的,结果删除驱动的时候吧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驱动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