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可以安装哪些斜盘舵机

楼主(2011-04-28):
请问在不更换标准大舵机侧板的前提下,用原有亚拓500侧板,可以安装哪些斜盘舵机?在此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SAVOX 1350/1357/1257MG,亚拓 DS510/510M,MKS 9660A+/9670A+,Futaba S9650,Hitec 5245MG
Ino 260MG/251MG,Hitec 82MG/85MG
还有GWS,型号太复杂,不记得了。。。

网友:
火星好人啊!!!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还是换标准舵机好 价格实在 量又足

楼主:
非常感谢火星先生  那么换成标准舵机侧板,又可以用哪些呢?

网友A:
不换侧板还有Futuba BLS153, 7公斤0.12S. 就是比较贵...

楼主:
 换大舵机侧板,可用哪些?

网友:
换标准舵机侧板有必要吗,飞机重量会重很多,动力性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侧板还有Futuba BLS153, 7公斤0.12S. 就是比较贵...
500神舵

网友:
SAVOX哪里有呀谢谢

网友:
SAVOX就是亚托的510 520 oem

网友:
春天 30g/ 6.2kg/ .08″ 小型数字金属齿舵机 /SM-S3481M,服役中。

网友:
速度、力量都优于5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