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有三只这种步进电机,2.2V、3.7A。想DIY雕刻机。请教各位朋友,用什么驱动板好,推荐一下。

楼主:
看来坛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淘宝6A左右的驱动很多

网友A:
两相电机,中心抽头接法,用2.59电流驱动就行。用3977或6065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相电机,中心抽头接法,用2.59电流驱动就行。用3977或6065驱动。

就是用中心抽头和另外两个端子中的一端接驱动板,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