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的朋友电脑都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1-04-28):
最近迷上SW,但发现电脑很不给力,用的是DELL的电脑,cpu是E7500,内存3G,xp 32位操作系统,显卡V4800,装的SW2009,画一条滚珠丝杆就卡了,半天动不了,CPU占用50%,因为SW对多线程支持不好,相当于单核100%,但内存只占了不到一个G,想问问大家用的都是什么配置,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A:
是显卡不给力吧.公司用的集成显卡画丝杆半天动一下,家里笔记本没问题, T60P

网友B:
画丝杆是卡的,应该用他内部的一个功能代替丝杆的,软件会有一个贴图显示这个零件是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丝杆是卡的,应该用他内部的一个功能代替丝杆的,软件会有一个贴图显示这个零件是丝杆

正解

网友C:
845的板子!03 年我用PROE做设计都一样用!不要迷信高板本!就像QQ是的!586的电脑玩当年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快N倍的电脑用现在的板本还有时犯病呢!

网友D:
我用的是AMDFX5000 4850(可以装专业FB驱动),4G

网友E:
大概是显卡的问题 可以尝试绘图卡 或者可以强装绘图卡驱动的普通显卡 像楼上大白兔前辈那个一样

  最后.... 7年前的老赛扬淡定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不给力吧.公司用的集成显卡画丝杆半天动一下,家里笔记本没问题, T60P

V4800显卡应该不会这么差,怎么也在专业显卡列表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丝杆是卡的,应该用他内部的一个功能代替丝杆的,软件会有一个贴图显示这个零件是丝杆

原来是这样,不过总感觉SW一条丝杆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5的板子!03 年我用PROE做设计都一样用!不要迷信高板本!就像QQ是的!586的电脑玩当年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快N倍的电脑用现在的板本还有时犯病呢!

这个倒是很有同感,主要是现在新出的软件拼命喝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MDFX5000 4850(可以装专业FB驱动),4G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显卡的问题 可以尝试绘图卡 或者可以强装绘图卡驱动的普通显卡 像楼上大白兔前辈那个一样

  最后.... 7年前的老赛扬淡定飘过...........

V4800也是绘图卡,看到在SW官网列表里有,虽是专业卡里较低端的,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网友:
不晓得,木有拥有过真正的专业显卡,4800是800管线的

网友D:
加装专业显卡驱动以后,渲染效果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专业显卡驱动以后,渲染效果很赞

大白兔画丝杆卡不卡?

网友F:
畫絲桿絕對不會卡,又不是渲染,看你的圖像是渲染過的,當年用400M CPU,64M內存,集顯都能畫螺紋,而且沒有問題,SW版本2000

网友G:
用WIN7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畫絲桿絕對不會卡,又不是渲染,看你的圖像是渲染過的,當年用400M CPU,64M內存,集顯都能畫螺紋,而且沒有問題,SW版本2000

这个图片是在photoview 360里渲染的,在SW里半天动不了一下。不知是不是因为是SW 2009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WIN7会有所改善

也在网上看到说Win7 64位最佳

网友(2011-06-29):
报告 , 我用的过时老机器,去年6月配的 I5   760, 显示卡是 GTS250, 内存4G, 操作系统是 WIN2003

运行起来很简单。

网友:
电脑型号        技嘉 GA-MA770-UD3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Phenom(羿龙) 9650 四核
主板        技嘉 GA-MA770-UD3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4 GB ( 威刚 DDR2 1066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1600AAJS-22PSA0 ( 160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260 ( 896 MB / 索泰 )
显示器        Topview(冠捷) LCDE780 LCD-MONITOR ( 17.1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218L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888 @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技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