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怎么并联做模型动力电
S,ve

楼主(2011-04-28):
如题。。。。。

网友A:
你好,手机电池放电能力只有几百ma,而且容量很小,如果改成模型电池理论上只要足够数量的电池并联放电能力也可以,但是这可能需要几百个电池并联才能勉强达到最低标准,几百个电池肯定超标了,电池之间的连接线的重量也远超标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哦,,谢谢

网友B:
别费劲了,不够力的

网友C:
放电不行 估计容易大肚或爆

网友D:
做不了,放电太小

网友E:
800mA的手机电池,如果拆掉电池上的充放电保护装置,放电电流可以达到5-6A,只是持续的时间较短,如果用在玩具或控上是可以的,这是我亲自试验过的。

网友F:
做控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控电可以。动力就别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