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低、中空螺旋不是鲜见。。。

楼主(2011-04-28):
最近买了架天行者EPO,装好后在机翼横拉了5CM宽的纤维胶带加强,首飞两个通场后进入螺旋炸鸡(低空不能改出),且机翼呈大V字型,怀疑是受风影响、机翼平尾与腰椎受力变形造成螺旋。
在看过网友发帖后,决定对天行者进行绝对加强,改造后天行者机身70%覆盖玻璃钢,机翼40%覆盖玻璃钢,遭遇强风时机翼形变微小,垂尾、平尾纹丝不动, 下午进行试飞过程中,天行者再出现2次螺旋,高度分别为30米 200米左右。
请教有解决螺旋的好方法吗? 什么强度,加斜撑之类的就不用说了 我加强的比拉斜撑结实多了

网友A:
烧了就一了百了了,换台机子。

网友B:
个人认为:并非加强的事!前提,天行者千万不能大角度俯冲!大忌!

网友C:
请楼主给些PP看看,我想看看你的尾翼是怎么加强的.谢谢

楼主:
尾翼封的玻璃钢,没看头

网友D:
我也是加强了 碳棒 玻璃布都用上啦 还是螺旋掉了

网友E:
我的天行者,一次高空府冲无法拉起,机身报销,换了个机身又一个螺旋掉入河中,还好二次险境设备(包括FPV在内)完全无损,只损失一个机身,搞的我现在都停飞了````````

网友F:
我怎么就没有螺旋过呢。低空大速度大坡度转弯,机翼也是上翘,但是飞得很稳。飞天行者特技没做过,正常飞基本没什么限制啊!!!低空(150米)飞到过地速80多公里,大坡度转弯也没啥事。尾翼用纤维胶带贴了一层加强。

网友G:
天行者现在配置的动力 也很难改出螺旋 因为9寸桨 配不了神马大推力电机
而且转几圈飞机结构也吃不消 机体的完整性被破坏就只能。。。。。

网友G:
估计即天靴TAOBAO热卖之后 天行者配件区又要热卖救生伞仓之类的物品

网友H:
上当了吧

网友I:
我的也没遇上过螺旋失速,我也曾大角度对地俯冲,超过80KMH,放开摇杆飞机马上改入平飞,我用的是FY21,可能是由于平衡仪在起作用吧。我的机翼和平尾都没做任何加强。

网友D:
土狗啊 我也装有 21AP啊 螺旋 摔下来还搞烂了117 罗个EPS 也算了 新机身加强了又罗 后来朋友的 EPS和另外一朋友EPO 也罗掉了
3个飞机 分属3个人 都属老鸟 装鸡手工没得说 舵机全金属齿 2。5KG/CM
现在偶换轻木飞机了

网友J:
一次着陆时 俯冲角偏大 无法改出 直接撞地~~携带的GX200 完蛋~~~~; 一次螺旋后拼死改出,但是飞行姿态看不清楚,直接飞远后~~~整机下落不明!!!

网友K:
看到LS众议感觉五一过后天行者要大打折扣了,

网友L:
有位关键人物怎么不出来说一说。。。

网友E:
近期在FPV栏目很少看见新的FPV视频和航拍照片了,是不是大家的天行者都被螺旋了还是停飞了,呵呵

网友M:
天行者都螺旋的话就没办法了... 一般来说螺旋飞机就有3个原因..1是头太轻.2是尾垂小了稳定性不好.3是舵面太大.把升降方向或副翼当成减速板来用.不减速螺旋才怪.

网友:
我的也俯冲炸了所以停了

楼主:
再次遭遇螺旋改出

网友:
还是正常飞飞算了。。。别耍什么花样了。。。。
这飞机不适合特技和暴力的。。

楼主:
我想没人拿天行者来飞特技吧。。。。。
相信飞这飞机的都是正常飞飞

楼主:
好吧,我代表大家去北京展会问个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代表大家去北京展会问个结果
等你的结果

网友:
天行者,者行天,行者天,嗯,百般变化果然很出神入化  玩fpv设备那么专业载机就那么失败呢?少潜水多学习!

楼主:
抱歉各位  因个人安排问题  北京一行取消了

网友:
飞天行者有一年多了,只出现过一次在低空降落的时候,出现失速 水平坠下,飞机完好。其余飞过近有百次的起落,也没有发现螺旋等坠机的事故啊?

网友:
貌似到T尾的问题

网友:
你装的东西太多,翼载荷太大。。。报下飞机重量吧,超过600g的话,注意不要随便仰头或者什么的。。。学会“空气飞行”,暂时告别“动力飞行”~

楼主:
我飞机什么都没带飞的。谈不上载重什么的

楼主:
要不然就是现在出的天行者垃圾了

网友:
几乎所有飞机都会螺旋,尤其受风力风速风向的影响会出现很多变数,但只要操作手法得当是可以避免的,飞过无动力山坡滑翔机或者模拟器上感受一下相信会有所唔~

网友N:
在展会上给做天行者的湖北易飞老总谈了谈,他说螺掉的最大原因是载荷太大。“装的东西太多了!我有说明最大重量不要超过1.8公斤,装到2.2公斤也没问题,因为我都会有一些余量,但是你还要再多装,那就受不了了”

网友:
哦 我装得太重拉 学习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展会上给做天行者的湖北易飞老总谈了谈,他说螺掉的最大原因是载荷太大。“装的东西太多了!我有说明最大重量不要超过1.8公斤,装到2.2公斤也没问题,因为我都会有一些余量,但是你还要再多装,那就受不了了”

我什么都没载  明白? 两架天行者一个螺旋 一个不螺旋, 能说明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人装的,只能证明一个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