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倒飛螺距一問

楼主(2011-04-28):
請問各位師兄:小弟的IDLE螺距為正負11度,中点為0度.NORMAL最大為正負9度,中点為5度.由於今天一心想試一下倒飛,當約在一層樓高度懸停時,打開IDLE它即時猛烈向下去嚇得小弟一額汗 .最終都能救回.落地後再將IDLE中点調為+5度.再試;結果一開IDLE它急速向上升.最後今朝都是繼續練習航線和8字.請問各位的螺距是仲怎樣的設定呢?

网友:
能发简体中文吗?这个看着很费劲啊~

网友:
正常 看说明书或者飞模拟器 你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idle中点是0°的,这样才能翻得好

网友:
你的nor螺距曲线不好,建议-3~+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师兄:小弟的IDLE螺距为正负11度,中点为0度.NORMAL最大为正负9度,中点为5度.由于今天一心想试一下倒飞,当约在一层楼高度悬停时,打开IDLE它实时猛烈向下去吓得小弟一额汗 .最终都能救回.落地后再将IDLE中点调为+5度.再试;结果一开IDLE它急速向上升.最后今朝都是继续练习航线和8字.请问各位的螺距是仲怎样的设定呢?

楼主:
多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给你参考下我的设置
norm  悬停时 油门70  螺距约4~5度
idel    油门100直线  螺距  -11  0  11
切换时高度一点都不会变,非常平稳

你的切换时如果高度变化很大,不要动idel的,去调整norm下的悬停油门和螺距

网友:
地板说了,你的Normal螺距曲线不好,建议-3~+11°
最低点 - 2或者-3  有风可以降的下来就行了。  上面11° 和你的 idel 保持一致  切换时不会掉高度

网友:
我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后来降低Nomal悬停螺距,提高悬停油门,多试几次,就可以调到切换3D模式不会上下动了
Nomal模式下,转速高一些更好控制具体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自己靠感觉靠手感去体会,别人给出的具体数值只是参考值,因为每台飞机上的连杆,舵机,电子设备,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具体的数值也会有偏差的
小弟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
切idle的时候油门顺手向下或者向上调整一下就行了。
我从来不去调整这个

网友:
以5点曲线的控为例  以下所说的是1 3 5 点位置:

普通螺距曲线 -2  5.5  10
普通油门曲线0 25 50 75 100  (第二点油门可以适当增加 集体看情况)

3D螺距曲线-10  0  +10  想要暴 -12  0  +12  (电机扭力允许的情况下)
3D油门曲线100  80  100    想要暴 全100

小提示:比如说悬停的时候 油门杆在50%位置 螺距为5.5   切3D的时候  3D螺距为0  那飞机螺距瞬间改变 必然会掉高度 把油门推上去一些就行了

网友:
:loveliness:    我的 悬停和3D都是  正负12 中点0度   悬停基本就是起飞和降落的那时候用 离地后 悬停一下检查一下 有没有异况 顺便热一下机 接着就开3D了

网友:
一般模式 我是不开定速的  降落的时候 再切回一般模式 让发动机转速降下来 再打熄火开关  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