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个450空机,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11-04-28):
不要只说一种,多说几个,按口碑排排顺序,也好能有多种选择。

网友A:
亚拓,飞越,非耐克斯,等等,建议飞越,配件多

网友B:
亚拓宇宙第一

楼主:
原帖由
hantnt
于 2011-4-28 19:50 发表
亚拓宇宙第一
价格宇宙第一还差不多

网友C:
亚拓,介绍这几种机器中精度最好的,不多说。
飞越,平民的不二之选,配件多而且便宜,精度和耐用度就不用说了,价格就那儿样,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450能这么普及,飞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非耐克斯,价格比飞越高一点,应该不比飞越差吧,接触很少,不多说。
飞魔士,比较有特色的新牌子,研发能力不错,自己研发了皮带直驱,听说不错。希望其他牌子都有自主开发的能力,多搞些自自己有特色的东西。

网友D:
空机价格 亚拓1200 基本是其他的2倍, 精度稍微好些,装机省心。 值不值你自己看着办
对了,非耐 的主桨夹 很紧,要自己挫一下,这问题好像一直没解决。

网友E:
还有TG450也是不二的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