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型套筒

楼主(2011-04-28):
M2螺母用的套筒是不是4mm规格,
另外如果用12.9级的内六角螺丝DIY这个套筒,螺丝是多大的, 强度够用吗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M2 螺母 5 MM,用 M6 的内六角螺丝强度够拧断丝杆或拔丝

网友B:
那种黑色的内六角是高强度的,拆的多了不行,少量的也可以的,以前拆6个的外六方,就拿M8的内六角螺丝头焊个把拆,应急用没问题,太紧了不行。

网友C:
M2的内六角好像是用1.5的
那么我记得M2的螺母我是用SKYA的七件套最小的套筒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今天我带上M2 螺母到螺丝店挨个实测,
发现M5的内六角螺丝刚好能放进M2 螺母,
另外我想在螺丝上钻个洞,弄个小加力杆,
在12.9级螺丝上打孔, 不知道普通的钻头能胜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