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羊的装电直调机流水技,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如题,我是严格按老羊的装电直调机一步一步操作来的,到了调斜盘水平的时候,老羊说把油门摇杆推到顶看看时,他的三个一起
舵机
臂向上运动,把斜盘整个推上去,而我的只有二个舵臂向上,一个向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接收插错了通道?请各位说说?

网友A:
把那个往下的舵机在控里面调反向

楼主:
哦,是这样呀,谢谢

网友B:
向下那个舵机接那个通道就那个通道反向

网友A: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理解!加油吧

网友A:
忘了跟你说,后面就无穷无尽的窟窿,注意把握哦

网友C:
这位人兄和我当时一样。

楼主:
我在的地方,没有模友,就我一人玩,也是第一次上真直机,没有人教,也许还有很多的新问题要解决,望各位不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