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绕线机

楼主(2011-04-28):
变压器绕线机,线径最大1MM 手动输入圈数, 圈数到了以后自动停车,谁知哪买散件呀? 或出主意D个

网友:
变压器铁芯有好几种,E I ,C ,R 。。。。。对应几种自动绕线机,结构不同滴

网友:
预置圈数,到设定停止这部分简单。买成品预置数计数器就好了,搭配一个接近开关就能实现。自动绕线机械这部分没接触过,不太理解,我想难点在自动排线跟张紧部分吧。
我设想自动排线这部分单独设一个可调速的直流电机,驱动一根丝杆旋转,丝杆的丝母上装张紧托线机构,根据线径不同,调节电机转速,使其在骨架转动一圈时自身能移动一个线径的距离,在机体固定部位装左右两个限位开关,两限位开关距离就是丝母的行程就是骨架的宽度,丝母撞到限位后电机反转,绕下一层。
张紧机构可以做一个夹紧力可调节的夹块,用不伤漆包线皮的材料,木头就可以吧,一半固定,一半活动且受弹簧压力压紧,调节压紧力度使漆包线绷直又不得伤漆皮。
以上只是我想想的,之前经常手绕变压器时候有设想做一个,但是自己用不是批量生产感觉用不到,就没试制,喜欢这个的模友可以指正探讨下。

网友:
这个我懂,用单片机可以实现自动控制!用红外对管数圈数,绕到设定圈数时电机自动断电,同时控制刹车,实现自动停!小K屎

网友:
引用:
变压器绕线机,线径最大1MM 手动输入圈数, 圈数到了以后自动停车,谁知哪买散件呀? 或出主意D个

有计数器卖的,装个感应开关,机械部分就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A:
曾想做,但还没动手.
我的思路是:
器件.两步进电机A.B,二轴控制板.一拖板.
电机A连拖板,使拖板水平移动.电机B装拖板上面,做旋转绕线.
控制思路:电机B旋转一圈,拖板移动线径距离.(二电机按比例运动)   以此做循环.
                 当绕满一层线后
        电机B旋转一圈,拖板反方向移动线径距离.(二电机按比例运动)   以此做循环
        ....
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可行的.有空欢迎交流,我希望能见到你的做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想做,但还没动手.
我的思路是:
器件.两步进电机A.B,二轴控制板.一拖板.
电机A连拖板,使拖板水平移动.电机B装拖板上面,做旋转绕线.
控制思路:电机B旋转一圈,拖板移动线径距离.(二电机按比例运动)   以此做循环. ...
LZ的要求是只绕1毫米大小的漆包线,用步进电动机自动排线,做成CNC的,可以简化机械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要求是只绕1毫米大小的漆包线,用步进电动机自动排线,做成CNC的,可以简化机械部分。

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差,我说的就是自动排线啊!用二步进电机是考虑线径有变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曾想做,但还没动手.
我的思路是:
器件.两步进电机A.B,二轴控制板.一拖板.
电机A连拖板,使拖板水平移动.电机B装拖板上面,做旋转绕线.
控制思路:电机B旋转一圈,拖板移动线径距离.(二电机按比例运动)   以此做循环. ...

这个以前也想过,基本思路也是这样的....不过实际可能有一个回绕叠层线中间的问题,也就是后绕一层要在先绕层的两线中间,这样才能紧密.... 不过这个可以用压线弹片去处理,就是力度的调整用自动化的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也想过,基本思路也是这样的....不过实际可能有一个回绕叠层线中间的问题,也就是后绕一层要在先绕层的两线中间,这样才能紧密.... 不过这个可以用压线弹片去处理,就是力度的调整用自动化的难度高...

这个可不可以用,相邻二层的圈数相差一圈,由于导线口和绕轴间有一定的距离,只要控制输入线的紧度,上层线会在下层线的二线中间.

网友:
如果你能做出  超小磁环变压器 的绕线机 ,你肯定发财

网友:
 买个手动的改装一下就OK啦

楼主:
看来 排线是大问题  还有
启动和停车都要慢

网友:
我是经常数错匝数,所以搞了个数显的。也考虑过数控的,我觉得数控的难点在张紧力的控制,否则容易断线或者绕不紧。
排线,阿成说的弹片的思路不错,弹片结构的可以考虑加重锤调整张力,弹片缺点就是不同的尺寸需要不同的弹片,且弹片调试很麻烦,适合批量生产,不适合diy。
排线用步进电机,如果考虑好张力,就不需要考虑第二层压中间的问题,张力合适以后,自然就排到沟里去了。
步进电机排线的张力问题,可以参考满走丝结构。
以上纯粹是纸上谈兵,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
一直想不通环牛是如何自动绕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环牛是先按铁芯周长,圈数算线的长度,绕在穿过铁芯的线架上,边退边绕,绕完线架可以打开取出,绕的时候,铁芯和线架都转,还有是一种旋梭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如果做CNC形式的,自动排线步进电动机跟绕线机的步进电动机是正比例函数关系,要使绕线机电动机一个方向运动,而排线电动机来回移动,就只需要绕线机电动机只有一个方向脉冲,原理很简单。

网友:
LZ,搞懂没

网友F(2012-08-08):
和床一样,想要功能多一机多用,就要多花心思做相应的附件。

网友G:
我是用车床来绕的
一个计数器,加上一个干簧管,一个磁铁
自己玩,绕几个够用了。

网友H:
很简单,电机用减速,到绕线主轴,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主轴运转圈数。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