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望各位大大帮助!!!

楼主(2011-04-28):
TB买的整机回来自己装好后,装上电池飞机各个舵面都不平,该怎么调整?

网友:
控的微调

网友A:
调舵机臂和连杆接头,调到最平的时候,还是不平,最后再去动控的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舵机臂和连杆接头,调到最平的时候,还是不平,最后再去动控的微调

正解

网友:
先把各个舵机和舵臂拆开。。让全部舵机通电回正。。在接上舵臂 如果不正,调整连杆接头。 如果实在不行再调整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