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换了DS95,默认状态螺距行程变小了,只有-7--+7 ★★★

楼主(2011-04-28):
飞机是亚拓450sport,用过 65mg  410m 都没这个问题 Pit.60 时是 -11 +11  一直都是调到50 用 -10 +10

今天换了DS95玩,装上后出问题了,螺距总行程变小了,怎么调都达不到-12 +12 。 遥控器默认状态 swash 选项是 Ali.60 Ele60. Pit.60  螺距只有-7 +7   把Pit.选项调到90 螺距是-10-+10

要是这样的话,我这机子现在最大只能达到 +-11了

仔细看了下 发现95 转的角度比较小 不知道这个情况算不算正常,请用过的魔友说下

网友:
我的PIT 70就正负11度了(450pro),看下你的ADJ是不是设置了最大行程是不是小于100  ,95舵臂用最外面的孔

网友:
没有这么高级的舵机,飘过,藤椅,学习!

网友:
没碰到过,我用从外数第2个孔,+-12,mb无副翼

楼主:
遥控器里面新建的模型,行程没动过。我平时调机一般都只动下 Sub trim 调下舵臂水平。舵臂用的是从外数第2个孔,这样3根连杆正好是直的。
就是奇怪 默认状态 95转的角度 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