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求救

楼主(2011-04-28):
昨天下午和今天下午都找了块大的地方想试试我的gps,自从上次找到卫星后就好久没关注过gps的搜星情况了,因为一般我飞的空间太小,所以用不了定位,昨天下午有点点云,今早下雨,下午很晴朗,但是也是没有找到卫星,我还以为是安装地方不对,(原来的地方是上次搜到卫星的地方),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又学论坛里的 把飞控上的四颗螺钉上加装一块覆铜板,把天线粘在上面,结果也是没搜到星,后来认为是,这块地方没卫星覆盖,我也想不可能啊,正好老板的车停在附近,找他把车开到我飞的地方,他一开gps导航,几秒后就找到5颗,我再没往下看,就让他开走了,后来拿同事的乐phone,到飞的地方试了下,他好久都没用过导航了,而且导航用的搜星选项也是关闭的,打开搜星大概10s 搜到第一颗,13秒第二颗,到20s 搜到6颗,25s后有9颗,结果表明不是卫星的问题,他的手机应该也是冷启动。然后把手机拿到我公司的办公室,开始搜星,他的手机还能搜到5-7颗,我办公室是二层楼的一层,傍边电脑音箱等都有,最后我又把450拿到手机测试有9颗卫星的地方 15分钟后还是没有搜星结束。写这么多,是希望xa能尽快的攻克这个难关或问题,因为汽车没有导航还可以开,但如果真的要是飞机在空中时,需要go home却回不来飞丢了,那时候真的就要推模了。希望xa的领 导和各位技术人员能给我们满意答复,因为一个专业导航的却比不够别人手机附带的,真的下不来台(我今天还被同事鄙视了呢),这个对贵公司也是有必要的。在此谢谢!

楼主:
刚忘说了  我把450拿在手里把手机放在电机很近的地方,推1/2油门,他的手机搜星数量不变

网友:
搜星问题成为X公司的世纪难题了

网友:
检查天线和模块及控板板所有连接,确认全部没失误后再上来声讨厂家

网友:
建议先看以下视频:

最近陆续收到过一些玩家反馈在x450上收星困难。
目前归结为以下三类可能性:
1:GPS安装方法有问题,很多玩家为了美观把卫星天线做了一些缠绕
2:GPS天线安装的角度和位置有问题
3:GPS模块容易受到干扰(这个目前我们在找原因,可能是天线的连接线比较长导致,在无干扰的时候,工作十分正常,几十秒就冷启动,2秒就热启动)

干扰的来源,可能是x450的电源系统(因为同样的模块在x650上很少出现这个问题),也可以是电调电机等。

我们在5月15日前会做好各种测试,并把新的方案邮寄给一些始终找不到卫星的玩家(在广州,我们还未遇到这个情况)。等确定方案后,会公布详细的信息和解决方案。

感谢你的反馈。

网友A:
我的450至今从来没有找到星

我的450至今从来没有找到星,航模展我拿到展台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至今从来没有找到星,航模展我拿到展台帮忙看看

展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