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根小手柄

楼主:
自动走刀齿轮座
把手柄装上,手柄下方装一螺丝限位,这个方法很简单,手柄行程很短,齿轮分离很彻底。手柄前方是M6的丝,当 ...
顺便加了转速表
论坛前辈们的盔甲,我用塑料板做了一套,加强了丝杠保护
丝杠尾巴上加了一截,有合适手轮就装上
接屑板
D210挂轮表
变频器前面加一开关
买变频器带了个外接面板座,正好放这里。
就这个变频器1.5kw
引用 网友A:
咋又要折腾呢,要爱惜自己的小车车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着我的化肥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你做了。我还没做 。想说你的想红球不好拧。最好是类似有个小手轮的头比较好。能拧能扳的。导轨护板结构好好详细说说吧。

楼主(2011-05-05):
引用 网友C:
化肥D210小车,不改装,直接用有问题吗

有,自动走刀分离不方便,改了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肥D210小车,不改装,直接用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导轨护板,最好加上.............,,把卡盘分度360度,,很好用.......

楼主:
刘兄这个分度搞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自动走刀分离不方便,改了就方便多了
开合螺母是几十年的成果,,,,,,,,,,,,,,,,,,,,,,可以用于一般的加工要求,,,,,,,,,,,,,,,,,,,要求高的就可以根据需要依楼主改装,......................锦上添花

网友:
谢谢楼主夸奖,,,,,,,,,,,,,,,,, 分度,,,,,,,,,,,,,,,,,,,,,,,再分度....................精确到1度,,,,,,,,,,,,,,,,,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分度不错

网友:
那个转速表没必要装。因为210的就是那几个速度。要是装变频器用三相电机或许转速表能起点作用。其实靠经验一看一听转动的声音也能感觉到什么时候适合精车粗车的了吧?

网友:
当时买210时费骏说,,,,,,,,,,,d210-400是皮带传动,,,,是定速,,,,,,,,,,,,不推荐要转速显示,,,,,,,,,,,,,,,,送来一个回转顶尖................30元一个转速表,,,,,,,,,,,,,,不贵.............看看转速也不错 心里明白..............不用看图表了

网友:
护板做的好

楼主:
我打算加变频器,已经买了~所以转速表先加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加变频器,已经买了~所以转速表先加上吧
变频器,加三相交流电机(最好0.75-1.1KW)的有劲.................大动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是三项0.75kw的~

楼主:
变频器装好,图在一楼

网友:
不错,这样改造好

网友(2012-02-08):
你这个底座的升降器,比你的铁架子值钱。呵呵

网友:
我自己做的那个黄铜板的推拉式轨道护板我已经拆掉了,只留下第一块跟在大拖板上,挡住刀架附件10厘米的范围就可以了。因为这种护板安装以后,就看不见导轨的情况了,加油润滑也只能从注油孔中加。现在观察导轨情况方便多了,可以随时往导轨上加油润滑,很方便。切屑也落不到拖板滑过的地方。

网友E:
楼主把固定跟刀架的孔拿来固定挡削板了,一孔多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固定跟刀架的孔拿来固定挡削板了,一孔多用呵呵

那两个孔不堵上掉进去碎屑很难清理,这样正好~

网友(2012-09-01):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孔不堵上掉进去碎屑很难清理,这样正好~

我的只是捡了块纸箱板,也拧在那2个螺丝上,临时代替了挡屑板用,由于松开了小拖板的旋转螺丝,一直在为恢复0角度烦恼,后来发现,这种小床的刚性不够,调好了,受力还是会变的。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坑爹的改版啊,全是XX

楼主:
呃,俺现在能看到图啊,不知道各位现在能不能看到~

网友:
华飞的车床怎么买呀?

楼主:
更新个挡屑板~~~

网友F:
建议楼主在增加一个反向自动走刀,我认为这个功能更实用。
同用210,顶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在增加一个反向自动走刀,我认为这个功能更实用。
同用210,顶你。

老刘说过,直接在挂轮上加一个舵轮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刘说过,直接在挂轮上加一个舵轮就行了!

你给导轨加裤子了没

网友I:
看了看转速表 真够贵的。有一种非接触式的。这种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给导轨加裤子了没

加了!用纸折的!有点丑,但很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加了!用纸折的!有点丑,但很实用

那么长会不会鼓起来,另外卡盘最大能夹多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长会不会鼓起来,另外卡盘最大能夹多重的?

不会鼓起来!反抓的能夹粗棒料,夹多重的还没试过,老刘估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看转速表 真够贵的。有一种非接触式的。这种怎么样?

我用的转速表是20多元一个的,10多元再买个磁性开关,用了1年多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J(2012-10-20):
昨天刚订了台D210,进来看看楼主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刚订了台D210,进来看看楼主的杰作。

呵呵,210小车不错,家里玩搞些小零件很好用的。

网友:
楼主爱动手动脑。弄的小床头头是道的。非常佩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210小车不错,家里玩搞些小零件很好用的。

中毒了,现在准备搞个床架,原料就要一千多。厂家的车床工作台才几百。不知道哪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毒了,现在准备搞个床架,原料就要一千多。厂家的车床工作台才几百。不知道哪个好点。

我买方管自己做个架子成本100元内……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方管自己做个架子成本100元内……

40*40 厚3毫米的方管一米就要一百大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40*40 厚3毫米的方管一米就要一百大几十块

我的方管不是国标的,大概也就2mm左右,但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