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陀螺仪安装

楼主(2011-04-28):
我现在安装非乃sp450 现在安装
陀螺仪
时候出现问题,应该是原装双面胶+钢片+原装双面胶+陀螺仪,但是这么安装陀螺会顶到机体,
所以我想改成原装双面胶+钢片+3m双面胶
这样可以么
正在纠结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这么多片干嘛,又不是做三明治啊。 直接一片双面胶贴在尾管座下面就行了!

网友B:
原装双面胶+钢片+原装双面胶+陀螺仪,我的250是直接用双面胶粘上,但是感觉老不稳,照样飞

网友C:
我用2片3M的1.2毫米双面胶,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D:
450最好加一块钱硬币,钱是万能的

网友E:
我也是用的三明治,非耐的GT-9装上正好

网友F:
我招回过的GT-9现在只用一片双面胶,全部默认设置,尾巴小幅度慢摆消失了

网友G:
钢片好用,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