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放什么位置?

楼主(2011-04-28):
我的72M接收机146IP,放在这里刚好够盖头罩,天线尾端会被压。大家都是怎么放的?

网友:
我的是2.4g的,粘在脚架之间。

网友:
粘贴在脚架上比较好。
另外非2.4g接收机,一定要注意天线需要舒展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粘脚架上线不够长,天线最舒展也就这样了。除非搞跟一米长的棍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