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1024和4096的区别

楼主(2011-04-28):
想买个1000左右的控带接收机的。
好像只能在国货2801pro和WFT08之间选择了。后来就发现个WFT08s,所谓的超级版。
然后仔细对比:都是8通,tdf多一个接收机价格贵200多,S版又贵200好像就是4096和1024的区别了。

难道这个分辨率就真的如此值钱吗?

网友:
1024够了  就算拿4096的给你你也感觉不出来   这个分辨率只是个买点只要上了1024可以说对于一般人来说完全没多大区别

网友:
没感觉就是没感觉

网友A:
建议LZ买天地飞7,可以再节约几百元,因为天7通道够用,功能也够用,用国产控就没必要追求台高端,但天地飞迟早是要换的!!所以这样叫早期止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买天地飞7,可以再节约几百元,因为天7通道够用,功能也够用,用国产控就没必要追求台高端,但天地飞迟早是要换的!!所以这样叫早期止损!

支持你的观点,还可以省好几百。这算是TDF为模友做得实事呀!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支持tdf啊。不过,我觉得既然国产都差不多,要性价比好像2801更好些吧,起码外观看起来比较漂亮。而且还是8通道。
就是不知道功能上和tdf比怎么样。什么油门曲线之类的设置数量多少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呢?

网友:
国产空只是个过度,如果楼主比较爱惜东西完全可以一步到为,直接上进口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支持tdf啊。不过,我觉得既然国产都差不多,要性价比好像2801更好些吧,起码外观看起来比较漂亮。而且还是8通道。
就是不知道功能上和tdf比怎么样。什么油门曲线之类的设置数量多少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呢 ...

别的不知道,华科尔的生产工艺比起天地飞,那高的不是一点点,改天我上图让大家瞧瞧,单论工艺的话,2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1000左右的控带接收机的。
好像只能在国货2801pro和WFT08之间选择了。后来就发现个WFT08s,所谓的超级版。
然后仔细对比:都是8通,tdf多一个接收机价格贵200多,S版又贵200好像就是4096和1024的区别了。

...

我这么跟你说,别说4096,就是256,你要能在1分钟内一个字不漏的在模拟器上推出来,你都可以当教头了
再者,能超过256分辨率的舵机,便宜的还真没几个,100以下的舵机,死区大得很

网友B:
这是心理作用,不是实际效果。。。。1024的不过是用10bit ADC,实际有效分辨率才500多,号称4096分辨率的,可靠分辨率顶多1000多。

网友:
1024 和 4069 对一般人来说没什么区别

1024  和 4069 对一般人来说没什么区别
油门从下到上也就30个点左右,没机械限位的估计点会多些。256也就足够了

1000除以 256 等于 4微秒左右。

现在较好的舵机死区才能做到4微秒

你是吧油门推到78呢还是79呢 估计区别不大,或者你还感觉不出来。

当然1024 那是最好了

那4069就是 控的超前时代 ,是未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很肯定的说,4069分辨率在100年之内不会有地球人能感觉得到和1024的区别

网友:
感觉不到是一码事

网友:
不知道记错没有14mz 的分辨率也才2048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国产是过度的不错,可你不能那么去说啊,我就用8S的,自己心里舒坦就行了,玩就是个乐趣,要是拿出考雅思的劲玩航模,恐怕人都走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是过度的不错,可你不能那么去说啊,我就用8S的,自己心里舒坦就行了,玩就是个乐趣,要是拿出考雅思的劲玩航模,恐怕人都走完了

行吧,一个虚无缥缈毫无作用得不到任何实惠的指标,能让你舒坦,倒也是好事,这跟考雅思没关系,说这个是人LZ在纠结这个指标,我提示下这个数字的含义而已。

网友:
要说舒坦,WFT08S那丑样,电池仓都做不直的样,我还是觉得现在单控清仓卖600的2801Pro,要舒坦得多。

客观的说,TDF的电子工程师水平的确不错,电路设计和方案都比较上乘,但是机构设计、生产工艺、品管,我是根本看不上眼,也不知道TDF怎么弄的,量也不小了,好好的东西老弄不齐整。

楼主:
呵呵,楼上的兄弟看来对控还是比较内行啊,有机会要多跟你学习。看来这个4096就是个噱头,但2801的做工和外观却是实实在在看得到摸得着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遥控就是人参与的反馈环

分辨过高,人手抖的就没有意义了,64级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心理作用,不是实际效果。。。。1024的不过是用10bit ADC,实际有效分辨率才500多,号称4096分辨率的,可靠分辨率顶多1000多。

这个还未必,看过T9(不是T9S)的电路图。用的是ATMEGA系列的单片机,ADC是10bit。T9S和T9不知道换了什么CPU?如果不变,那么就只可能是用10bit的ADC经过多次采样然后再做平均的方式(类似于示波器的high resolution采样方式)来提高分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