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焊 银钎焊 钎焊 求科普!

楼主(2011-04-28):
以前外加工过“银焊”,就是很小的铜片,上面焊小铜丝,我看他们加工是这样的:用某种粉末与水的混合物,滴在焊点上,然后用火焰烧红,就OK了。某种混粉末=硼砂(边上有个瓶子这么写着)+什么什么?昨天在淘宝上定了一个汽油熔焊,130多。我看好多人用黄铜片做模型,就买了,别说锡焊,那玩意儿不牢固

网友:
景泰蓝就是那样焊的,称之为银焊粉.不知是不是真的含银多少.很多年前在个做景泰兰的厂子里摆弄过,很好焊.焊铜片可以先用糯米做成的浆糊把要焊的部位位置粘好,干了固定上了喷上水,然后硼砂和焊粉调好撒一层上去.放火上烧一下就行了.

网友:
制冷工具店有焊粉,银焊条卖,一般都是先加热焊条再沾焊粉滴,就不用调水了

楼主:
银焊膏  200元。银焊粉  30元。这两个都是啥都关系

网友:
银焊膏就是调好的糊糊,镀锌铁皮,铜皮银焊粉够了,关键看你的汽油熔焊的加热温度了,其实小焊炬很好用的,也不贵,那就能用黄铜焊条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买汽油焊,主要是为了批量加工小铜片的,其次是自己玩。批量加工,我是这么定义的:在铜片上滴上一滴某某某的混合粉末的水液体(为了方便滴加,所以是液体,其实不加水也没事,就是粉末有可能被火焰吹散),然后直接用高温火焰烧灼,不用焊条,因为手不够用(左手拿镊子夹铜丝放在铜片上,右手拿焊炬。

网友:
铜及铜合金用:

硼砂 + 硼酸 + 二氧化硅 + 水

硼砂 + 硼酸 + 二氧化硅 + 中性凡士林 =  焊膏

单焊铜只用硼砂也行

其实直接卖焊粉就行,喜欢玩的话买可焊不锈钢通用焊粉,可焊的材料种类多些

制冷工具店有

网友:
如果你是焊铜件,直接到制冷配件店买银焊条直接用,如果是焊铁-铁,铁-铜,就买铜焊条,还要买铜焊粉,焊接前先除锈,预加热焊接处后先涂焊粉再把接缝处烧红上焊条,焊条融化后用火焰将融水吹开流满焊缝就行。。多练习吧
建议先练铜件,银焊条和铜的浸润性非常好,就和用焊锡焊铜差不多

楼主:
现在黄铜薄板(0.2-1毫米),25.5元一斤。好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搞懂:锡焊的时候,需要用松香。那是不是说   银焊的时候,硼砂(或者硼砂和其他东西的混合物)就是松香的作用?那焊料是什么?

楼主:
我明明看到别人是用  硼砂和其他东西的混合物,直接火焰烧的,没用焊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懂:锡焊的时候,需要用松香。那是不是说   银焊的时候,硼砂(或者硼砂和其他东西的混合物)就是松香的作用?那焊料是什么?

焊铜件用银焊条直接焊不用其他东西,焊铁件用铜焊条加铜焊粉,焊铝件用铝焊条加铝焊粉
以上焊接难度由易到难

网友B:
自行车套接车架似乎就是用银焊的?
不知道方便多讲讲钢-钢的钎焊么?

网友A:
直接焊 焊料是铜,硼砂等是焊剂(松香作用)去氧化的,自行车套接车架不是钎焊

银焊是含银磷铜焊条钎焊的简称,焊小紫(纯)铜件有时不用焊料,但铜合金(黄铜等)要用焊料,焊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快递到了。我做个小铜皮船。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套接车架似乎就是用银焊的?
不知道方便多讲讲钢-钢的钎焊么?

一般是铜焊(盐浴浸焊),只有高端手工车是用银焊,但都属于钎焊;不过现在多半不用套接,直接用熔接焊(氩弧焊)了。

网友:
我来科普你,银焊是银加百分之5、8的铜制成。节省焊料,将朋砂加水加热使其溶化,使焊点节省漂亮,溶点900,发红即可。我经常焊一毫米的铜和银。制冷用的称银焊但含银百分3.5但氧化严种。无特要求可用。

楼主:
上图片

讲的不清楚。直接上图片

楼主:
沉哪儿去了

网友:
别忘了,除了条形的焊料,焊料还有粉末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的!这个一定的,但是,我该如何买呢?淘宝上也没说清楚的,不好下手哎

网友:
搜  焊料    银焊条  银焊丝   银焊料

网友:
说说怎么焊,好吧

网友(2012-09-01):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钎焊设备厂家,欢迎钎焊技术咨询,采购设备,13580778640郭俊强

网友C:
各位兄弟

我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
于是没胆用氧气或媒气瓶子之类的能量来源

于是我在网上采购了两把小的气体喷枪,但一直无法焊铜(主要是温度不够)
不知有没有其它的加热工具可以建议的

我也想过作金器的焊具,但又看到有汽油喷枪
实在是无法分别

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 焊料是铜,硼砂等是焊剂(松香作用)去氧化的,自行车套接车架不是钎焊

银焊是含银磷铜焊条钎焊的 ...

今天刚好卖了5根磷铜焊条,,,,,,,,,,,每根2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兄弟

我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

可以用喷灯

网友:
进来坐坐拿分撤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喷灯

喷灯的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兄弟

我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

去淘寶上找一下
雙頭的煤氣噴槍就不用氧氣瓶了
單頭的理論上溫度不太夠
我買了一套還在途中

雖然我有全套的氧乙炔設備
因為平常用的很少
瓶子是老瓶子了(20年以上)
台灣規定每次充氣都要先先送瓶子水壓檢驗才能充氣
檢驗費比氧氣費還高
所以想換這種簡單不用氧氣的焊槍來試試
我大多都是作銅焊或銅接銲
很少作熔焊
所以這種雙頭焊槍理論上應該夠用了

网友:
委员长说的有道理

网友:
雙頭的煤氣噴槍

收到,谢谢委员长

我去找一下,希望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