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虾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28):
1.练
模拟器
时晶体是不是一定要取下,不取下会有什么影响吗?(飞完真机练模拟嫌麻烦 )
2.安装
电机
后油门是反向的,要拨动
遥控器
的反向开关才正常,练模拟器又得拨回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这跟什么有关呢?
今天第一次飞,然后就遇见这些问题~

网友A:
模拟器可以调节通道方向

网友B: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模拟时不拔下晶体的后果:
1、增加耗电。
插有晶体后开机,遥控器的发射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整机电流约200mA左右。
拔掉晶体后开机,遥控器的发射电路处于未工作状态,整机电流约50mA。
2、长时间(包括累计)使用会烧毁遥控器发射电路的末级发射管。
因模拟时,受连线的制约,往往不会将天线全部抽出来,于是发射管的负载处于不匹配状态(
天线是发射管的负载,长度一般取波长的1/4
),且驻波比(简单地解释:当天线不匹配时,本应被发射出去的电磁波现大量
倒灌
回发射管)非常大。此时,能量全部集中于发射管上而导致管温升高,加速发射管管子的老化使之提前''报销''。
另:FM遥控器的发射电路中,末级发射管有一级激励级驱动,因激励级的电路形式,它也能发射出同频的、微弱的电磁波。
因而,当烧毁了发射管的遥控器在使用时,极有可能出现近距离能正常遥控,距离大于5米后就出现失控。这非常危险!
如此看来,不全部抽出天线的前提下,拔掉晶体后上模拟是必须的。
多一句:因为,金属壳封装的晶体,其内部的材质是一片极薄、类似玻璃、非常易碎的石英,所以,拔下的晶体请保存好,别从高处坠落而摔碎晶体造成无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指教,学习了~

网友:
技术含量极高的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