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尾推不能自动回到中立点的原因

楼主(2011-04-28):
地面测试尾推向右推到头,还是不能自动回到中立点,会被卡住,需要打方向舵拉回中立点。
刚看到一个魔友在帖子里提到这一点,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想知道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锁尾状态下,是不会自动回中的,非锁尾状态下就会,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状态下测试的呢?

网友B:
我的250也是这样,只要能锁住尾,我重来不管

网友C:
赞同沙发
建议LZ搜一下关于锁尾与非锁尾

网友D:
如果在非锁尾模式下这样 那就是尾巴不顺滑虚伪太太太大了``

网友E:
建议多潜水。看看陀螺仪,锁尾与非锁尾的区别,另外设置陀螺仪感度,小于50和大于50,看看区别。

网友F:
学习了!哈哈!:loveliness: 接触了一天的v120d01,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