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单边双桨

楼主(2011-04-29):
看下图  好像左边没双桨 右边有点 不知道什么原因   高人解答下

网友:
沙发...

我的試过是槳弯了。。。

网友:
光线问题。光源换个角度,光线强大点

网友:
中山兄前回贴

网友:
我的也有一点 不过方向刚好相反 等待正解

网友:
 能飞 就行 ·!

网友:
我也想知到!是不是桨问题?

网友:
屙,我每次调双桨,调到这种程度我就觉得很满意了,看来要球太低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桨根的厚度不一样导致的
或者是桨夹开口不一样大

网友:
中山兄之后回贴

网友:
还是中山胸快啊,不得不服。

网友:
检查球头扣虚位吧  估计你那个球头扣松了

网友:
学习来的顺便哎 中山兄后排队

网友:
顺着右侧的舵机往上找,舵机有没扫齿,舵机臂有没松动,舵机臂上的球头有没松动,球头扣有没过松或者过紧,两边是否有连杆长度差半圈
要在心情平静的时候找,急的时候一般找不到

网友:
谁能说一下单边双桨的形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