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多少A充理电池呢?

楼主(2011-04-29):
一种是TOP-×
一种是FP
3S 2200MAH
一般我都用1.1A充,急的时候用2.2A行不行呢?

网友A:
沙发~~要看电池性能,我的3s 2200mah 最高可以5c充电,但是对电池很不好,其实0.5c(1.1a)充电是比较合理的,对电池没害处。就是慢。

网友B:
一般都是用2。2A充电

网友C:
理论上当然是电流小些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一般锂电建议最多用1c充,除非标注可以5c充电的,只要电芯好,寿命少不了多少。我的5c电池都是3充,20分钟内充好一块。

网友:
我平常在家用1c充.外場用5c充電(6s 2600mah) x4排11分鐘充好4排6s
還有.回充外場A123 23AH供電.總共用40A去充.35分鐘充滿

网友D:
2.2a没问题

网友E:
我一直都小于1C充

网友F:
我都用0.5C充的!

网友G:
0.5C~1C之间比较好。
我都是0.5C。

网友H:
我是10A冲,电池是5C的

网友I:
我一般是0.8 一周飞一次 不急 不急```

网友J:
不急就0.5C充

网友K:
 1.0

网友L:
不急的话2A,也就是1c充电,2200mah的电池,那种进口电池5c都可以充,国产的最好1到2c充,都虚标的

网友M:
1.5A

网友N:
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2C充电~

网友O:
所有电池全部5c充电

网友P:
我一般都是1A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