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一个电池改怎么维修

楼主(2011-04-29):
新买电池不知道怎么了就变成二s 了拆开后发现一个电池片的一脚居然和电路板脱悍了中间少了一节不知能不能用漆包线代替

开口了

开口了

网友:
重新焊接。

楼主:
回复楼上中间少了一节我该用什么导体代替

网友:
看不清说不出来

网友A:
如果是单体的极片从电池上脱落下来,业余条件下几乎没可能弄回去,改2S吧;如果只是极片从电路板上脱焊,那只要焊回去就行了
漆包线感觉有点悬。要是我的话就会用硅胶线

网友:
看了LZ的照片我头晕了。。。

网友:
这焦距看的头晕

网友:
你这照的也太有水准了,发上来大家也看不清啊,我的解决方法是用电线的芯,拧起来有两毫米粗吧,弄上锡(整根浸上),然后焊上去,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方法有问题不

网友:
照相技术有待提高,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体的极片从电池上脱落下来,业余条件下几乎没可能弄回去,改2S吧;如果只是极片从电路板上脱焊,那只要焊回去就行了
漆包线感觉有点悬。要是我的话就会用硅胶线

极片断了,最好不要再用,因为不易焊牢靠,我试过,看着焊住了,突然断电得不偿失。

楼主:
只是一片电池一脚脱焊 无法焊接 我用镊子硬塞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