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 第二次试飞 失败 请高手指点(将陆续 写整个制作过程 和 教程)

楼主(2011-04-29):
。。。。。。。。。。。。。。
从零开始 做 F22 无任何经验,
发现难度挺大 ,希望大家帮助,早日飞上蓝天

1.第一次 试飞失败。 天地飞 F6 遥控器,多年没用,之前买来也没用过。准备试飞时发现遥控距离不到5米 就不动了
无耐 又买了,一个乐迪遥控器330米。
2.刚买回来发现 新的花牌电池 电压只有1.1V  原来插在电机上一夜之间 过放电。
又买回来一块新电池2200MA 160g  160米
今天上午试飞 不知道怎么地跑了半天 就是飞不起来。 之前那个电池 花牌1500MA的 飞几米还能起来。但遥控距离不足
超过5米 就失控。
   现在问题就是 起跑 多远都飞不起,都离不开地,难道是电池重了?不过我看别人的F22 都680g了 一跃而起的。
请高手指点下:
配置如下:
新西达2212 KV2200  48g
辉盛 SG90 舵机*2    18g
EP-5030 或者 5*5E    两种都试过
乐迪遥控
11.1Vl锂电池组20c倍率2200毫安 161g
新西达电调 30A
总机重 620g

网友:
初步判断:电机KV值太小了,不适合用小浆;还有重 心调整好没?试过手抛起飞没?

网友:
好象重心不对

网友:
新西达2212 KV2200  如果用5*5的桨,这个之前在凤凰飞翼上试过,个人感觉,推力太小了。如果F22展翼不是很小,换一个大点的桨吧,6寸或者7寸。我在展翼90CM 的F3A 上,这个电机我用8060桨。还有个问题,你的重心感觉没调好,头重。电池太靠前了,往后移一点吧。重心,估计也应该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那里吧。

网友:
kv2200 8060 太疯狂了

网友:
2212 KV2200   5030桨,3s电,只要半油门就可以吊机了。

网友:
桨可以再换大一点点的6030 但8寸感觉有点太大吧
因为1500和2200重量相差比较大,所以你换2200就不能还按1500的位置装了。
重心太靠前再加我看你这机舵面也不算大,还有机也有点重了。
先调调重心再说吧

网友:
kv2200适用6寸桨,用到8寸过载了吧,
而5寸应该小了,转速上不去。5寸桨一般适合KV2600的电机。

网友:
桨小了,重心太靠前。重量太大,这么个小东西搞到620克我很费解。

楼主:
应该是重量太重了 620g是有些太重了
空机都430g了  可能胶水涂太多了

网友:
3000KV   5030/5035    3S  够了够了  ,一个是重心   一个是空机  4XX克的确偏重

网友A:
1    换 7寸桨
2    换 1500  20C的电池
3    先把起落架卸掉,手抛起飞草降 ,成功后再装不迟
4    重心在你电机向前10CM处

搞吧 祝你成功

网友:
重心不对,还有后轮放太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换 7寸桨
2    换 1500  20C的电池
3    先把起落架卸掉,手抛起飞草降 ,成功后再装不迟
4    重心在你电机向前10CM处

搞吧 祝你成功

谢谢你 这个比较详细。肯定会成功努力中

网友:
头重!。电池大。又太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