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450和500配件成本对比,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1-04-29):
把我在进500E以前做调研的一个450和500配件成本对比贴上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对大家有参考意义,特别是目前还纠结在上450还是上500的朋友。价格来自淘宝。

楼主:
可以看到除了大桨和电池以外,其他的常用配件,500和450的价格相差实在不能算大,尤其如果坚持用原厂的话,成本几乎没什么区别。
电池500贵不少,几乎是450的1倍多点。但电池是一次性投入,摊到日常使用中的综合成本可以接受。
消耗品中唯一贵很多的是大桨,无论是碳桨还是玻纤桨,基本都是2:1的价格。这个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了。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飞航线,不飞3D。争取别人炸2次,我炸1次,这个也可能省回来了。
加之500E新春版送的原厂头罩和碳桨,如果算上这两个的话套机价格其实比450 sport还便宜,性价比的确很高。

网友:
450确实便宜,等以后有米再说吧
早知当初就不买4通直机了,

网友:
好,下次出500,不想了

网友:
一直用500当练习机 原厂配件 主要觉得450太小 看不太清楚

网友:
算的不行!主轴等配件的数量和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 横轴我用4.20 两根的
主轴我用10.0一根的
尾轴我用8.0一根的
平衡杆12.0 两根的
大桨玻纤25.0一副的

楼上,麻烦告知大桨玻纤25.0一副的淘宝网址.
谢谢!

网友:
请问LZ,倒底是哪个副厂的价格?配件贵的夸张啊.........

网友B:
推测lz这两种飞机都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lz这两种飞机都没玩过

不用推测,首帖说得很清楚。
看贴不仔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 横轴我用4.20 两根的
主轴我用10.0一根的
尾轴我用8.0一根的
平衡杆12.0 两根的
大桨玻纤25.0一副的

450Pro

横轴我用1元 一根的
主轴我用1元 一根的
尾轴我用1元 一根的
平衡杆我不用,用MB
大桨玻纤15元一副的
大桨木桨7元一副的
电池我用40元一套的
舵机我用TW 12元一个的
电机我用TW 40元一个的
电调我用TW 60元一个的
尾管我用1元 一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0Pro

横轴我用1元 一根的
主轴我用1元 一根的
尾轴我用1元 一根的
平衡杆我不用,用MB
大桨玻纤15元一副的
大桨木桨7元一副的
电池我用40元一套的
舵机我用TW 12元一个的
电机我用TW 40元一个的
电 ...

这样的飞机能飞!!!害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飞机能飞!!!害死人的

没错!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

网友:
原厂的真贵,利润么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