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kt机加强

楼主(2011-04-29):
图片中,碳棒和KT板是如何连接到一起,只用泡沫胶沾一下吗?还是其他的方法

网友A:
怎么结实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结实怎么来

怎么来才比较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来才比较结实?

胶带,胶水,胶棉,胶棒,够了吧

网友:
真的不想打好多字讲这个 因为我觉得看图就能看明白了

简单点一下吧 还是多动自己的脑袋 因为我觉得做模型没有什么标准做法 只有合适的方法
左边一个红圈 首先是右边杆先固定在竖着的那根杆上 可以用细线缠一下再点上环氧胶 然后竖着的杆在用泡沫胶嵌在机翼上 这样受力面就是竖着的这根杆和翼面之间了
右边一个红圈 三根杆的连接同上 与机翼的连接如果只是把碳杆粘在翼面上受力点就太小了 所以需要想点小办法增加受力面就好了 怎么办自己想着吧 方法有很多

网友B:
主翼下一根3MM碳杆,尾翼一根1MM碳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翼下一根3MM碳杆,尾翼一根1MM碳杆就OK了。

对 新人新机可以不搭架子 省事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5mmKT机做的没问题的话只需要主翼上粘一根碳管。。其他都不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