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携“小字辈”来报到!

楼主(2011-04-29):
新手报到来了!!带上自己花了一周安装好但调试得不太好的亚托“小字辈”机机250SE!!!
(T-REX250SE高级套装+KDS 8X的接收!控就用原来的固朗KDS450SV用的 7X。)
请教DS们一个小问题:我按照说明书上的球头连杆尺寸安装后,正负螺距好像都大于12度,想减少正负螺距到11度左右,是不是要缩短三条D连杆(连接舵机那三条)???

网友:
不知道 250 好不好飞 ·!行我也搞个 玩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

网友:
個人感覺D/R 方便些, 呵呵....

网友:
Lz也可以缩短舵机摇臂球头孔和舵机螺丝的距离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讲的超详细了!

网友:
在遥控器里同时降低 正/负 D/R 行程, 如果想容易操控就加大Expo%直到你满意为止

或者像LS说的降低swash mix里的pitch也行 (一般默认都为60%)

网友:
有一个菜单叫“Swash Mix”,减小Pitch的混控量即可,250飞行建议+-9度就够啦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