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问题

楼主(2011-04-29):
买了UBEC,40A电调的中间红线弄掉了,UBEC接好接收机,另一端焊到T插,都没问题。
刚想插电,发现焊的-黑线掉了,还是插电了,以为没反应,可结果出乎意料,
接收工作了,赶紧断电了,
想了想,没有负极,不应该通阿,
难道是电调的负极(黑线),确实通过接收机和UBEC连通了,但是是输出端。

有个问题请教高手,UBEC负极(黑线)不焊接到T插,能正常工作么,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负极不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机大电流动作时,因为地线压降的缘故,会影响UBEC,影响有多大要看UBEC的设计

网友B: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不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机大电流动作时,因为地线压降的缘故,会影响UBEC,影响有多大要看UBEC的设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

再粗的地线,也存在电阻,U=I*R,R恒定,I越大,U就越大,电机电流几十A级别,30A电流能在0.02欧姆的电阻上产生0.6v的压降,这时候地线不能再当成回路中的绝对0电位了。
关键是,电机的电流还是不断在变化的,于是这个压降也跟着不断的波动,对UBEC有一定的考验。
接上UBEC的负极后,UBEC的地线不在经过电调大电流地线,受此电流影响较小,模拟电路上也将这样的接地称之为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