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2212 Kv1200 用什么桨?

楼主(2011-04-29):
入魔也有三年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玩过了,准备搞搞水里游得。
请教各位老手,原来飞固定翼的XXD2212 Kv1200如果用在深V、木Mono这种船上,配多大桨合适?速度能上多少??

网友:
还是灰灰机去吧

网友A:
我的XXD 2212kv1400 在深V上用430 427都能跑,很省电
再大的就装不了,因为出轴固定,浆再大就打船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XXD 2212kv1400 在深V上用430 427都能跑,很省电
再大的就装不了,因为出轴固定,浆再大就打船底了

多大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