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锂电池,怎么焊接亚

楼主(2011-04-29):
买了两组锰锂电池,昨天,焊动力线,焊了半天硬是没焊好,哪位大侠有高招?

网友A:
据说,只是据说,我没考证哦,TB上买3.6/米的铅焊锡,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只是据说,我没考证哦,TB上买3.6/米的铅焊锡,效果杠杠的
不用考证,好的焊锡丝比大功率的电烙铁更重要,我焊A123,第一次用烂焊丝,用500W的电烙铁都焊不上,然后换好焊丝,150W烙铁随便焊焊。

网友:
TB上有不锈钢助焊濟,應該幫到你

网友:
哈哈

这个要不就让卖电池的用点焊机给你焊。

楼主:
看来,得用NB焊丝,电池电焊机可行性不大

网友:
我是用点焊机的,

网友:
最好是用点焊机。用电烙铁的话用大功率的焊锡丝和焊锡膏不要买便宜的

楼主:
点焊机,车间到有一个,闲置,没那条件亚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然后加焊锡膏

网友:
点焊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不能自己DIY吗

网友:
随便5金店就有焊丝卖,买好点的,带松香的

网友:
俺用35W内热式烙铁加焊锡膏就搞定了

网友:
一把大功率电烙铁 100W-150W是必要条件

网友:
焊丝很关键撒!!!!我焊半天焊不上,买了进口焊丝,今天到,晚上回去试试
和电烙铁没有关系!!!

楼主:
俺的电池,焊好了,去不锈钢的地方,氩护焊,不焊,去电气维修店,搞不好,只能自己DIY了

说说俺的步骤:
1.75W,扁嘴烙铁,铜烙铁头子,4元2m的焊丝
2.磨一摸电池要喊得地方,如果有松香,用烙铁把它加热挥发掉
3.上焊丝,用烙铁蹭一蹭,会感觉有点锡粘住了关键步骤
轻轻点,焊上更多的锡
4.上锡要快,焊不上就放手,清理一下,等电池冷却再试

楼主:
昨晚,有焊了一组电池,找到了原因:焊接点哪里是抛光了的,表面太光滑,一定要把焊接用砂纸打磨到粗糙一点,就可以了,一点锡就能粘上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池可否车用 那买的 给个链  正恼用什么电池

楼主:
我写错了,是买的磷酸铁锂电池,后来就没改动,在淘宝一艘,很多的,我买的二手,16元一节,买了4节,容量2200mAh,我在一个叫“宗”的店子里买的

都差不多,加拿大锰理电池会自放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用点焊机,几百元的就行了,低电压,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