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换了镜头怎么画面好红

楼主(2011-04-29):
请大家帮看下,是不是要换镜头,换哪种镜头

我换的是一般监控单板机的镜头座

网友:
换镜头吧,这个头不适合你

楼主:
哦,好的,我再去找个2.8MM的来试

网友:
加过励片即可

网友:
要不感红外的镜头就可以了。。。
也可以自己买个红外过滤镜片按上。。。

网友:
神马都不用买,,有个另类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兔子惨了,,镜头要卖不出去了。。。。

网友:
这个镜头好啊,晚上加上红外灯就可以夜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怎么做的呢

楼主:
郁闷了,今天换了镜头一样的呢,到底要哪样镜头,要滤 红外镜头?

楼主:
要带滤红外涂层镜头,哈哈

楼主:
想问下大家是不是白平衡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这。。。。。。。我晕!监控镜头的干活,忽略了一块很重要的玻璃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一帧可以这么转,视频转起来太慢

网友:
没上红外滤镜 ,,买个吧 或者一般传感器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