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参数软件连接失败

楼主(2011-04-29):
Xairrcraft Configuration v1.1.5.414连接失败,截图如下

系统是win7 64位,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启电脑,机机拔掉所有线,只用飞控连接电脑

楼主:
没有用啊,我就是只接了f1212-s 其他都没接,换了台笔记本win7 64位的,也是一样情况。。。。

楼主:
找了台win7 32位的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呢,急啊

网友:
升级固件后就行了

楼主:
升级那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那个固件?
FC1212的固件和AHRS的固件,在QQ群供享里下 载

楼主:
搞定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