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达人

楼主(2011-04-29):
年头上买的MB 2.0,装在700e上,调试一切正常,放了几个月没飞,今天拿出来,发现L项就是倾斜盘最大角度范围不对了,怎么调动作幅度都很小,请教各位是什么环节出问题了?(接收电是满的,控是10C,设置也没动过,奇了怪了)

网友:
J项设置了吗?循环螺距没有设置好L会失效的

网友(2011-06-24):
引用 楼主:
年头上买的MB 2.0,装在700e上,调试一切正常,放了几个月没飞,今天拿出来,发现L项就是倾斜盘最大角度范围不对了,怎么调动作幅度都很小,请教各位是什么环节出问题了?(接收电是满的,控是10C,设置也没动过,奇 ...

确认之前的其他选项都正确,然后重新开机试试
我也发生过一次,所有舵机都只动一点点,莫名其妙,后来自己好了

网友:
J选项一定要调到蓝灯状态